急求!攻牙机结构介绍和工作原理

楼主(2014-09-19):
急求!攻牙机结构介绍和工作原理

网友A:
1.攻牙机的主轴正反转是:进给时靠V带下边,退出时靠V带上边。2.主轴上有一摩擦盘,下压手柄时摩擦盘接触V带下边传动的摩擦盘,主轴正转攻牙,切削力过大则摩擦盘打滑。上抬手柄时摩擦盘接触V带上边传动的摩擦盘,则主轴带动丝攻反转退出,同样遇阻力过大打滑。

网友(点评):
这个解释很到位,前提是要知道攻牙机的结构才能更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攻牙机的主轴正反转是:进给时靠V带下边,退出时靠V带上边。2.主轴上有一摩擦盘,下压手柄时摩擦盘接触V带 ...

谢谢,指导

网友:
前几天论坛还讨论过这个问题,这个结构不错

网友:
重新上传一下

网友(2017-12-14):
首先整台攻丝机功率在3KW。电压要求380V 50HZ左右,现在攻丝机主要控制的方式为人机界面+PLC,出现错误时人机界面会出现提示,紧急开关装置产品检测感应以及报警提示灯。自动攻丝机以振动盘自动送料攻丝方式工作含自动冷却液循环系统,框架板材地脚电路也都是自动攻丝机的基本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