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螺母攻牙怎么夹?

楼主(2014-09-20):
如图,产品材质是锌合金压铸,攻牙M16×1.0与M17.5×1.0,深度约10mm。
产品外圆有直纹滚花,壁厚单边1.3~1.8mm。
现考虑工装夹具问题,力太大会把产品压扁,或者把直纹滚花给压平了;力小了,攻牙的时候会打转。请教大神们,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网友A:
气门芯用的螺母?能不能做一个报夹式的工装,内孔也加工成工件外表面的条纹压花,让其相互咬合,是不是可以加工。毕竟锌合金攻丝时的力量不大!

网友B:
这种结构,是否可以考虑不用机加工,而是用压铸模旋转脱模的方式铸出螺纹,压铸模是有这个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门芯用的螺母?能不能做一个报夹式的工装,内孔也加工成工件外表面的条纹压花,让其相互咬合,是不是可以 ...

感谢支招!
有这样考虑过,但自动进料过程中,没办法确保每一个产品的直纹凸点都能刚好对准夹具的直纹凹点,没对正,一压,就会把产品滚花压坏。

网友(点评):
用哈夫模夹持,无需对正花纹,再不行就贴个聚氨酯当衬

网友(点评):
感谢!现在做的夹具跟哈夫模类似

网友C:
薄壳零件都嘛用车削加工。

也就是--- 车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结构,是否可以考虑不用机加工,而是用压铸模旋转脱模的方式铸出螺纹,压铸模是有这个功能的

有见过直接铸出螺纹的,但精度很差,现在产品是客户提供的,要求我们做几台专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薄壳零件都嘛用车削加工。

也就是--- 车螺纹

感谢廖老师,好久没见,近来好吗?
车螺纹效率太低,做专机,一分钟产量要求10~15PCS.

网友(点评):
切屑攻丝也会受限于切削速度,用转造攻丝的速度会快些。车削也可以满足。丝攻是多刃,若改为单刃就是车削。

网友B:
一个盖子,精度说不到哪里去,能拧上拧紧即可,

压铸螺纹的精度决定于,一,型芯的精度,这可以做,二,对收缩率的内行计算,这找好点的模具厂,并提出要求就好了,

如果一定要车,做个开一条槽的夹套,内径尽量和盖子外圆一致,夹紧均匀的,但由于是铝,壁薄,变形不敢说满口话预判,

客户提出每分钟15件的专机要求,也就是4秒一件,又回到我那句老话,你不能不理他,

如果他提出一个项目,5分钟上月球,那你对他说多吃摇头丸,上太阳都没问题

网友(点评):
采用一条槽的夹套的方案,4秒一件应该可以满足,进刀1.5秒退刀1.5秒,零件定位1秒。

网友(点评):
真是没事瞎搞

网友(点评):
现在是这样做的,但不知道会不会打滑,先做试验,“实践才是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盖子,精度说不到哪里去,能拧上拧紧即可,

压铸螺纹的精度决定于,一,型芯的精度,这可以做,二, ...

一分钟15个不说,10到12个应该没问题,我们还有另一个单,iphone 6钛合金螺母,钻孔倒角攻M1.4牙,过通止规检测,位置精度正负0.01mm,现在别人投入生产的机器,一台机三道工序完成一分钟20个,老板要求我们做出来的还要超越别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分钟15个不说,10到12个应该没问题,我们还有另一个单,iphone 6钛合金螺母,钻孔倒角攻M1.4牙,过通止 ...

吹牛我问过了,和谐社会允许,

网友(点评):
和谐社会允许吹牛B ,社区也允许嫩吹牛B

网友:
可用尼龙夹套夹紧防止滚花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分钟15个不说,10到12个应该没问题,我们还有另一个单,iphone 6钛合金螺母,钻孔倒角攻M1.4牙,过通止 ...

长见识了!那效率发横财了!

网友:
利用直纹齿比较好,夹具做成内花键形式,零件与孔为间隙配合。
设计思路:
1.攻丝时主轴轴向进给;
2.反转退出时主轴轴向保持位置,这时,零件沿孔后退;
3.当零件与丝锥分离,主轴轴向移动,把攻好丝的零件推出。
以上是对一个固定工位而言,如果是移动工位,推料可安排到下一工位,这样丝锥寿命会长些。

网友(点评):
哦,忘掉一个机关,在夹具孔中要设置一个门,攻丝时零件不能后移,攻完后开门吐料。

网友(点评):
有点复杂,攻牙动力头和上下料机台都有现成标准的,现在只考虑夹具制作问题。

网友(点评):
我这个在普通攻丝机上都能完成,有什么复杂。关键是把工件外直纹看成外花键,做个内花键套当夹具。

网友:
是否考虑过棒料加工,先滚花,后加工内孔及螺纹,最后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