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锈钢做的锅炉老是在焊逢裂开?

楼主(2014-09-20):
      为什么不锈钢做的锅炉老是在焊逢裂开???求高手指点。   但用铁的做又不会。

网友:
内应力过大?

网友:
融合性不好吧。

楼主:
懂的人说是不锈钢热胀冷缩过大导致的,  但具体的处理方法就不肯说了,  这东西在正规大厂做的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具体你可以试试,不过建议你可以试试更换助焊剂和焊条,质量要挑好一点的!

网友:
材质合不合格?焊接工艺对不对?

网友:
我覺得是焊縫應力大,我實習時看到焊接不鏽鋼容器,亞弧打底,手工電弧焊開蓋面,焊接背面用冷水沖洗降溫,焊後熱處理消除內部應力。

這只是個人覺得,您都能做鍋爐了,技術上肯定的,蒸汽鍋爐不是一般人玩的。

网友(点评):
我做的这种是没压力的,主要是给产品退火,好进一步加工制作

楼主:
主要就是板材的热胀比较大, 但焊縫却没那么大的热胀,于是导致老是拉裂焊逢.

有什么方法可以处理之后,让焊逢的热胀也跟板材一样大呢????

网友(点评):
是不是焊条用错了

网友(点评):
是跟板材同型号的.

网友:
焊缝做过超探没有。

网友A:
内部加两层赖火砖试试

网友(2020-12-01):
引用 楼主:
主要就是板材的热胀比较大, 但焊縫却没那么大的热胀,于是导致老是拉裂焊逢.

有什么方法可以处理之后,让 ...

不锈钢用3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部加两层赖火砖试试

很多直接干烧,不要耐火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