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7的平面度怎么达到

楼主(2014-09-20):
各位高人:

想做一个台面,尺寸600mmX600mm,平面度要求为0.07,请问用什么材料容易加工达到?备注下,质量最好别超过20Kg。如果用7075,CNC上能光出来吗?

先谢了!

网友:
我们做自动机,0.05的平面度,这么大的板20mm厚,没几家供应商搞得好

网友:
可以,1.用20厚的铝板自然状态下,侧挡四周 精光上下面可以达到平面度0.05(如果板子变形较大可以先粗铣上下面);
          2.直接买16厚的进口铝板  一般平面度就能达到0.07.

网友(点评):
请一定用正宗的进口铝板,做过T651处理的。

网友:
铝合金、镁合金铸造,只要结构合理,加工应该没问题。

网友:
你可以试试铸铁的,考虑从侧面顶紧,不要压紧或用磁盘吸

网友:
使用日本神户制钢的铝板 直接铝板就可以达到这个精度 都不需要铣面加工的 如有需要联系我QQ523679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