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这个爆炸图如何按零件的角度拉伸

楼主(2014-09-20):
只能按一个方向拉,不能按零件的角度拉,请大神帮忙

楼主:
今天都放假了吧,咋没人呢

网友:
拉两次或3次。

网友:
2014版新增功能:

2015版新增功能:

低于2014版就不要作任何幻想,没有你说的功能,你就沿着直角坐标系再那慢慢移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