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锯切断面特征纹路成因 ---- 证实

楼主(2014-09-20):
有客户前往验收,因而这两天有幸在AMB展会 http://www.messe-stuttgart.de/en/amb/ 站柜台。

所在6号展馆很巧有不少锯床厂家,趁人少,上前请教。
人家说,这个很简单,就是锯齿左右排列导致的

这个样品没有环状纹路,是因为采用了等厚钨钢牙的锯条。
钨钢牙比带体略厚,无需左右歪斜即可防止咬锯。

为了降低共振,同样也是变齿距的。
也就是说纹路和是否变齿距无关:

就是这个帅锅啦:

18号晚,主办方搞了个自助餐晚宴,主题是 AMB goes ASIA !
---- 指的是10月中旬在南京的展会   (哦?! 呵呵)
官方发言简短(听不懂@#¥%……&),大概意思可以理解为吃好喝好吧。。。。

手机拍的,见谅。。。

俺所在柜台:

有抓眼球的飞艇路过:

中国客人比较少唉。。。

这是我们此次的展品:

主要特点:
模数3.0
自重6.5吨
加工直径5-120毫米
螺旋角 正负45度
滚刀主轴电机直驱32KW,最高转速12000RPM  (没写错,是12000)
左右工件主轴也为电机直驱,暂限速7000RPM。
横向进给中心与工件中心重合,无让刀。
数控伺服去毛刺刀架(可做简单车削)
数控尾架宽矮设计,极大提高刚性。
无液压站,全电伺服,夹紧力最高可达一吨。
贯穿式龙门上下料机械手,轻松融入生产线。
可SKIVING刮削
可加工直齿、斜齿、直伞齿、蜗轮、端面齿。。。

这将是格里森P60的竞争产品。

网友:
捡个现成知识。

感谢

网友:
简单说,有‘错牙’就有‘无规律横摆’,无法避免,

不错牙了,间隙就基本‘均衡’了,完全均衡是不可能的,

网友(点评):
多谢大神光临~~~~

网友:
楼主的产品是……滚齿机?

网友:
我从社友fajue2000那学来的,这个称为谐波纹,只在变齿距锯条切割加工中产生,等齿距的锯条就不会出现类似的谐振纹。

网友(点评):
不错齿但变距的钨钢锯没有纹路,嘿嘿

网友:
哥们你好,两种纹路的照片你能发我一下吗,上传的看不太清,不太能明白两者的区别

网友(点评):
带锯切断面特征纹路成因猜想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5266

网友:
看到格里森,就想到园弧齿。。。嘿嘿

网友A:
羡慕、欣赏、学习。
P60滚齿机的工件主轴和图片上设备一样是水平的吗?
与传统滚齿机不一样,当是“宽矮设计,极大提高刚性”的缘故。
不过这样一来,可制作齿轮的大小就很不一样了。
传统的Y3180可制作齿轮外径为800毫米,而图片上设备“加工直径5-120毫米”。
Y3180上可制作齿轮最大模数为M8,图示设备为M3。
相应的应该是效率的大提高了。这个有数据吗?
"可加工直齿、斜齿、直伞齿、蜗轮、端面齿"。
传统滚齿机可以加工直齿、斜齿和涡轮,图示设备增加了直伞齿和端面齿,还能有别的类型齿轮吗?
这台设备是全伺服,滚齿时刀具进给不必限于与工件轴线平行,用卡盘夹持工件,就可以加工直伞齿和端面齿。不过伞齿和端面齿齿形内外模数大小有变化,设备是如何补偿的,刀具是否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羡慕、欣赏、学习。
P60滚齿机的工件主轴和图片上设备一样是水平的吗?
与传统滚齿机不一样,当是“宽矮设 ...

回前辈:
P60 也是卧式的;

效率高低要看所用的刀具大小,刀具越小,需要转速越高,则本机越有优势。
同步驱动尾架可以有效对付叠片齿轮,防止打滑。例如同时加工10片(总齿长不超过350毫米)。
另外,对于有色金属件或者塑料件,高速滚齿机显然是更好的选择。

除了这些齿轮,可能还可以:
瑞士小模数滚齿机加工椭圆齿轮(滚齿)视频录像-------资料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0774

由于刀具为成型刀,因此加工出的直伞齿是近似的,但由于效率
比刨齿机高,且精度相当,因此尚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由于齿槽宽度渐变,因此我们一般走两刀,或者三刀。
这是我们拍摄于2003年的视频:

展会上,GLEASON中高层数次来人观摩:

博世力士乐的人也来过,两拨。
第一拨是控制系统的人,很高兴地看到系统运行良好,寒暄5分钟后离开。
第二拨是液压系统的人,看到力士乐商标后主动来搭讪,绕设备一周后问液压系统在那里, 呵呵,木有。。。。

网友(点评):
力士乐的驱动很强悍,可惜,经济版的有防护缺陷,容易炸模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辈:
P60 也是卧式的;

谢谢解说。楼主站柜台站得真够远。
下月南京会有该设备参展吗?

网友(点评):
回前辈,暂时没有机会参展。。。。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多少钱一台啊。。

网友:
长长见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样的机械展哪些比较值得去看呢?我还没好好看过一个展览呢,感觉思路总是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解说。楼主站柜台站得真够远。
下月南京会有该设备参展吗?

那么,能评说一下湖州的卧式数控滚齿机不?

网友(点评):
似曾相识,呵呵

网友(2016-12-08):
学习各位前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