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正方形符号的画法

楼主(2014-09-20):
图中的小框框是怎么标注的?要求就在标注中绘制,不是在绘图区绘制方框然后移动到那里去。

网友:
将输入法转换到全拼输入,右键点击输入法托盘的最右边键盘图标,在弹出菜单中选特殊符号,然后就可以直接输入这个字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