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正方形方框怎么标注

楼主(2014-09-20):
图示中表示正方形的方框在CAD中是怎么标注的?要求不要用直线绘制图形。

网友A:
表示先进入文字更改状态(快捷键 E+D)后,利用选项中“特殊字符”里面找,里面有的,你可以去试试看

网友:
在符号里面有的,自己选了加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先进入文字更改状态(快捷键 E+D)后,利用选项中“特殊字符”里面找,里面有的,你可以去试试看

特殊字符是属于输入法软件的东西嘛,就在CAD软件里面怎么输入方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特殊字符是属于输入法软件的东西嘛,就在CAD软件里面怎么输入方框的?

本身输入法也有特殊字符,而本来CAD自己本身也有,这个。。按快捷键E+D后,不是出现输入框吗,里面不是有一个选项叫“@字符”吗,里面进去后,点击其他,就可以弹出特殊字符了。然后里面找方框的图形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身输入法也有特殊字符,而本来CAD自己本身也有,这个。。按快捷键E+D后,不是出现输入框吗,里面不是有 ...

我找了,没有看到有@符号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先进入文字更改状态(快捷键 E+D)后,利用选项中“特殊字符”里面找,里面有的,你可以去试试看

我搞懂了,选择字体:gdt,然后输入英文字母:o,需要小写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搞懂了,选择字体:gdt,然后输入英文字母:o,需要小写哦

这个也可以,不过我一般都在特殊字符里面找。你用的是cad多少版本,为啥没@这个符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可以,不过我一般都在特殊字符里面找。你用的是cad多少版本,为啥没@这个符号啊??

是2004的,反正我是找遍了都没有发现,不知道为什么。我以为是字库的原因,后来下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字库,可是还是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2004的,反正我是找遍了都没有发现,不知道为什么。我以为是字库的原因,后来下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字库, ...

不要字库的,表示2004没用过,我用的都2007以上的了。里面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