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了一个梯形外螺纹的宏程序,请大侠们指教

楼主(2014-09-20):
M03 S400 T0101
#1=(刀尖宽)
#2=(螺纹大径)
#3=(螺纹小径)
#4=(进刀量)
#5=(螺纹底宽)
#6=(进刀点)
#7=#2-#3
#11=(螺纹终点)
#12=(螺距)
#13=(螺纹角度的一半)
G0X[#2+10]
Z#6
WHILE[#7GT0]DO1
G0X[#2+2]
Z#6
X[#7+#3]
G32Z#11F#12
G0X[#2+2]
Z#6
#9=#6
#8=[#7/2*TAN#13*2+#5]
#10=#8
#10=#10-#1
WHILE[#10GT#1]DO2
#9=#9+0.9#1
G0X[#2+2]
Z#9
X[#7+#3]
G32Z#11F#12
G0X[#2+2]
Z#9
#10=#10-0.9#1
END2
G0Z[#8-#1+#6]
X[#3+#7]
G32Z#11F#12
#7=#7-#4
#6=[#4/2*TAN#13+#6]
END1
G0X[#2+50]
Z100
M30

网友A:
顶下楼主,菜鸟看不懂啊,再注释一下就好了!
do1 do2是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下楼主,菜鸟看不懂啊,再注释一下就好了!
do1 do2是在哪里呢?

do1和do2不是跳转,你说的可能是GOTO.

网友A:
引用 楼主:
do1和do2不是跳转,你说的可能是GOTO.

那o1、o2是子程序吗?

你也给点注释啊!你看大家看了都没什么热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o1、o2是子程序吗?

你也给点注释啊!你看大家看了都没什么热情。

你是做数控的吗

网友(点评):
这个很重要吗?你发程序出来的初衷是什么呢?

楼主:
梯形外螺纹宏程序

引用 楼主:
你是做数控的吗

只是随便问一下,
如果真的对你有用的话可以帮你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随便问一下,
如果真的对你有用的话可以帮你解释一下

程序好坏试了才知道只有掌握要领才会进步

网友B:
你上机试过吗?好像有点小问题也。低径最后一刀没有吧,x分刀也有点问题。控制方式不太好。

网友B:
有有需要我可以发一个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有需要我可以发一个给你

:兄弟直接贴出来吧,让我们也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上机试过吗?好像有点小问题也。低径最后一刀没有吧,x分刀也有点问题。控制方式不太好。

谢谢指点。程序只是模拟了一下最后一刀我确实没有仔细看,
x分刀没有递减都是一样的,是按层车的所以一样。
说说你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让大家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