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焊接件外观如何修整?

楼主(2014-09-20):
公司的不锈钢外协件,主要是焊接件,304或316
焊接后表面质量很差,尤其是焊缝部分,包括焊缝后面变黑部分

不知各位有没有类似情况,如何处理?

目前采取的办法是喷砂处理,这样虽然可使其表面一致,但表面较粗糙,完全看不出是不锈钢来,外观上会给产品打折扣的,尤其是和别家对比时
另外不锈钢喷砂后很容易弄脏,不好清理

外协厂家说酸洗钝化、电镀或者手工打磨(形状不规则,很多焊缝不易打磨)的费用太高,尤其是焊缝比较分散,零件尺寸大的情况

不知个人如何处理不锈钢的外观问题,或者有何建议?

下周我补充点照片
祝大家周末愉快!

网友:
镀装饰铬

网友(点评):
多谢回复,镀铬是否价格过高? 我的零件一般不到50公斤

网友(点评):
镀铬是按“米”算的,不是按重量

网友:
我们一般就是   酸洗钝化  手工打磨   酸洗不好的话有色差很是难看   手工打磨效果还要差一点

网友:
酸洗膏抹上,用水一冲。如果是氩弧焊的话。焊缝都挺漂亮

网友(点评):
百度 酸洗钝化膏

网友(点评):
多谢!我试试

网友(2015-06-26):
放到河里,让流水带砂纸冲洗一段时间

网友A(2016-06-27):
不锈钢件清洗到这地步,可以吧?不是强酸清洗的。

楼主(2018-09-18):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件清洗到这地步,可以吧?不是强酸清洗的。

大侠,这是用的啥工艺?

网友(2018-11-23):
目测还是喷砂!

网友(2019-03-08):
引用 楼主:
大侠,这是用的啥工艺?

这是电解酸洗工艺   酸液不含强酸  主要成份是柠檬酸  对人体没有伤害  需要设备配合使用,环保型处理方式。

网友:
现在的酸洗钝化工艺很成熟了,可以酸洗钝化完全去除掉,颜色也是漂亮的银白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这是用的啥工艺?

2630535084qq联系一下  他那里有

网友:
一般是酸洗钝化,喷砂,喷不锈钢漆,就是这样了。

网友(2021-11-30):
喷砂应该是最快了吧。打磨的话边边角角不经济,然而如果是用焊接机器人是可以很好,鱼鳞状分布没问题

网友(2022-06-27):
喷砂后再次污染很难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