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图中45°倒角的画法

楼主(2014-09-20):
哪位高手知道图中红色箭头指向的45°倒角的画法

网友A:
没见过 这个倒角的作用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 这个倒角的作用是什么啊

作用暂时不清楚,您知道这个怎么画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作用暂时不清楚,您知道这个怎么画的吗?

这个45度的倒角中心是基准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45度的倒角中心是基准A?

从图纸中看是的

网友B:
图中两处倒角是属于突出部,在工序转换中最容易碰伤边缘,所以此处采用部分倒角。我感觉图上再标出倒角长度基本就说明清楚了。

网友C:
UG中可以旋转去除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两处倒角是属于突出部,在工序转换中最容易碰伤边缘,所以此处采用部分倒角。我感觉图上再标出倒角长度 ...

感谢大神对倒角的工艺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UG中可以旋转去除材料

能不能发几张图片解释一下具体操作步骤

网友:
应该很简单啊,这个45度接触弧的基准轴线是主轴线为基准,不是曲拐副轴基准得到的。

网友:
楼上正解,倒角跟普通倒角一样,只是用旋转中轴回转,所以跟偏心凸轮轴的相冠线是段圆弧.

网友:
目测应该是以基准A的轴车的,工艺的楼上说的有理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解答,问题已经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