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调试

楼主(2014-09-20):
博世力士乐变频器,3KV,380V,用在数控车床上,之前的机床有变速箱,一直用的好好的转速没有误差,现在换成电机直接带动主轴无级变速,现在的问题是,在数控系统里比如给定转速500转,实际转速只有200转左右,频率在820,调了一下变频器的上限频率,之前是50,调到100还是不行,继续往上调整到400,还是老样子,但是换成面板控制,启动变频器会告诉运转,然后报警过载,请教一下各位前辈,调整电机转速,和变频器的哪些参数有关,电极是2.2KV 4极,380V,

网友A:
3KW变频器驱动2.2KW电机,要更改变频器内部的功率设置,否则变频器会工作不正常,可能会烧电机的。至于速度、频率问题,去查变频器手册,注意不要超过电机的极限。

网友B:
之前是减速的,现在直连,是不是那个皮带轮的减速比没设对呢?

如果有pid调整的应该就不会这样。

另外大功率的变频器能向下自动兼容小功率电机的吧?我从来没做过什么调整,都能正常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KW变频器驱动2.2KW电机,要更改变频器内部的功率设置,否则变频器会工作不正常,可能会烧电机的。至于速度 ...

需要调哪些参数呢?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点评):
没人能记得具体的参数,查变频器手册。系统设定转速,对应的变频器输出也是在变频器内部调整V/F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是减速的,现在直连,是不是那个皮带轮的减速比没设对呢?

如果有pid调整的应该就不会这样。

皮带轮的减速比在数控系统调整吗?凯恩第好像没有这个参数,如果调变频器的话需要调哪些参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皮带轮的减速比在数控系统调整吗?凯恩第好像没有这个参数,如果调变频器的话需要调哪些参数呢?

不懂凯恩帝的系统,不过这种控制主轴转速应该是模拟量控制,系统应该要求你输入电机的最大转速的啊
还有你说变频器在不同频率的时候电机实际转速有变化吗?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将电机转速1400输入系统解决,可是系统只能最高1400,再高就不行了,要再高售后给的答案是调高频率,已经试过了不管用,电机1400转的时候频率为49.9,还有就是换皮带轮,加大电机皮带轮,不过因为客户的实际需求这个直接否决了,还有就是更换高速电机,这个也被否决,其他的广数系统配伟创变频器配四级1400转电机就可以跑到2000转,不知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