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发个打滑式扭矩扳手的结构原理

楼主(2014-09-20):
求个  打滑式扭矩扳手 结构原理图

1,扭力可以调,超过扭力会打滑,怎么做的啊,求高手赐叫,感激不尽!

网上都没有原理图,急!!!

网友A:
你这个 打滑式扭矩扳手做什么用途?尺寸打算做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 打滑式扭矩扳手做什么用途?尺寸打算做多大?

测试产品扭力是否过关,设定扭力后超过即打滑,尺寸250mm左右,求指教

网友:
就是定力距扳手吧,好像里面是一个弹簧加离合器,有现成的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