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鼠标外壳结构设计的思路(非工业设计)

楼主(2014-09-21):
想请教一下有过鼠标外壳设计经验的前辈:
鼠标在设计阶段是怎样来构思设计的(我指的是在完成工业设计后,进行到结构的设计),对于上下外壳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上部分外壳设计时出发点是从哪里开始的?
(1)尤其是对于这种本身不对称的鼠标;
(2)对于这种组合的机械式又是怎样的?
问题有点多,希望各位前辈能给一些讲解,谢谢~~

网友:
人机工程学

网友(点评):
能够详细指导一下吗?谢谢~~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 造物小百科 中的f1车椅的制作过程。
是哪一集我忘了

网友:
看着挺复杂的。应该结合内部结构来设计

网友:
外观主要是观赏性,估计你没拆过鼠标,内核几乎一致(联想的随机鼠标和杂牌鼠标拆开了,几乎是一样,就是滚轮大小有点区别)。

网友(点评):
我拆开看过好几个了,有线无线都有,其次我这里谈到的是外观,您第一句话就。。。。可以看一下楼下这位回答,有一定道理

网友:
先知道现有的,再想新的。

网友:
人体工学,另外一个科目。

网友:
上下外壳是由ID和电路部分、模具结构决定的,内部结构设计和搭积木差不多,第一张图那么复杂,拆分成了那么多的零件,可能是ID设计就是这样的拉风效果,也可能内部电路结构(含滚轮)导致外壳不能一次注塑成型,要分成好多个零件搭接紧固在一起。第二张图银色的部分要做成单独的零件(便于喷涂颜色或电铸金属),也可以做成整体,模具就要做成双色注塑,增加了成本,还限制了材料。拿到ID(图片格式居多)后要导入三维软件(Pro/E或者UG,前者居多),然后根据外形描线,再根据线做成曲面,base完成,拿给ID确认。第二步,根据内部电路结构拆分曲面为两部分:面壳和底壳,然后加厚为实体(一般是抽壳2mm左右),底壳就是安装电路板的,配合电路工程师排好通关柱(四周还有卡位什么的),开出线口,光源口什么的底壳基本就完成了。面壳和底壳类似,要考虑滚轮和按键位。最后做面壳和底壳的安装卡扣,还有螺丝位,还有很多细节部位。外壳拆分原则就是便于分模兼顾电路,总之做塑胶产品结构设计,你要非常了解模具结构和材料特性。至于楼上说的人机工程,在贵的的鼠标上才会有,小企业的做法是,用油泥做一个鼠标模型,然后用手抓住一捏,油泥就贴合手型了,然后扫描做个逆向抄数,再用软件修改一下使之和ID结合;大企业还要做舒适度分析,就是把数模导入专门的舒适度分析软件里(里面有人体模型库、结合各年龄段、人种、性别、胖瘦的标准模型),最后得出一张舒适度评价图,和应力分布图差不多,用颜色区分哪里不舒服,然后再修改。像罗技这样的大厂应该就根据自己的目标客户群体制做自己的人体模型库了。
      以上内容都是我胡说八道的,我根本就没做过产品结构设计,各位看官一笑了之吧,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点评):
没做过结构设计都能说出这么多道道来,不简单啊,那你是做什么的?

网友(点评):
我是工人,超级技工,专业维修核潜艇,翻新核弹头,哈哈哈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你的讲解,确实很有道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