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与从动轴的角度对选用万向节有影响吗?

楼主(2014-09-21):
主轴与从动轴的角度对选用万向节有影响吗?

求大虾,理论指导。

网友A:
万向联轴器是有角度要求的。好像是33-55°。具体看设计手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向联轴器是有角度要求的。好像是33-55°。具体看设计手册啊

哦,那角度都影响什么啊?还请指导

网友(点评):
没有这么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角度都影响什么啊?还请指导

角度肯定是影响传动比啊。还有传动稳定啊。哥哥,你找本机械设计手册看看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