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控车床怎么去攻丝?急!急!急!

楼主(2014-09-21):
西门子数控车床808D系统怎么写攻丝程序,小弟没有经验,望请各位路过的大侠帮帮小弟!

楼主:
如图所示。。。

楼主:
材料是不锈钢的。。。

网友A:
在西门子模式 中有专门攻丝的指令。g331和g332配合使用。

网友(点评):
我也是看说明书的,具体没试过,数控车上攻丝很少的

网友(点评):
在广数上和FANUC上攻过丝,西门子厂里也是刚买不久。

网友(点评):
是不是需要先看一下该系统是否带有脉冲发生器?

网友B:
看说明书 有专门的攻丝循环指令,另外注意 使用G17  要不会报警的~~我前几天刚摸索了 攻丝 还可以 就是 在攻丝攻到到底部主轴停止反转回来的时候出现报警,做了100 多个产品 报了5~6次警~ 感觉还是不太成熟稳定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西门子模式 中有专门攻丝的指令。g331和g332配合使用。

大侠,可以帮我写一段程序给我做个参考参考,尺寸如图。。。谢谢!!!

网友(点评):
在编程界面上,有个钻孔,螺纹,非刚性攻丝,楼主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说明书 有专门的攻丝循环指令,另外注意 使用G17  要不会报警的~~我前几天刚摸索了 攻丝 还可以 就是 在攻 ...

大侠,可以帮我写一段程序给我做个参考参考,尺寸如图。。。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可以帮我写一段程序给我做个参考参考,尺寸如图。。。谢谢!!!

按照说明书填写对话框 然后插入就好了  人机对话 一样~ 系统自动生成程序的

网友C:
这个程序好像没什么难的吧。按照书上的来就可以了。难的是怎么对好X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程序好像没什么难的吧。按照书上的来就可以了。难的是怎么对好X方向

第一次,有点激动和担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有点激动和担心。。。

现在搞定了没。。。

网友:
西门子没有用过,不过新代系统的很好用

网友:
做一个简易的工装

网友(2014-12-12):
    钻头和丝攻对好X零点才是难点所在。攻牙代码每种系统都不一样。西门子没接触说明书上应该也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