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道重叠的危害都有什么?

楼主(2014-09-21):
如题,焊接过程中两条焊道重叠是否允许?重叠的话有什么危害?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是那种大的焊缝要烧多道焊道?如果是的话那本身工艺就要求那样的。烧大焊,本来就不推荐用一道焊道堆满,这样的话,如果工艺过程控制的不好,焊缝质量不好保证;如果采用多道焊那就好很多了。多道焊道的好处你可以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是那种大的焊缝要烧多道焊道?如果是的话那本身工艺就要求那样的。烧大焊,本来就不推荐用一道 ...

你说的是针对一条焊道而言,我的意思是两条焊道重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针对一条焊道而言,我的意思是两条焊道重合了

两条焊道重合?
这是不允许的。举个船舶结构的例子,如果一条缝2公分宽,补一根条子,肯定会出现焊道重合等状况,那么处理办法是,要么换整板,使板缝变小;要么把板缝割的再大的一点,就是让补的条子再大一些。

网友(点评):
那是焊缝吧?意思是,比如A跟B对接,B跟C角接,那个角接焊缝跟对接焊缝重合的意思吧?理解错误请忽略 嘿嘿嘿~~~

网友(点评):
我理解就是焊缝包含焊道,焊缝不能重叠。

网友(点评):
我理解就是焊缝包含焊道,焊缝不能重叠。

网友:
楼主,你不发个图,估计很多人会把你问题理解错。提问,也得提清楚不是?

网友:
不了解,有什么好点的书籍啊?

网友:
这道缝焊完了,正降温冷却呢,又过来焊下,会怎么样

网友(2014-11-06):
不太了解啊,有个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