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数齿轮外圆游标卡尺的测量

楼主(2014-09-21):
奇数齿的正齿轮的外圆的粗略计算公式:D1为齿轮实际外圆尺寸,D2为齿轮用游标卡尺量时一边跨两尺,一边跨1齿的测量尺寸
Z为齿数
D2=D1×cos(90/Z)

但是斜齿轮的奇数齿用游标卡尺量时,其一边跨1齿,一边跨两个齿轮,一边跨1尺的外圆粗略计算参数是否仍是D2=D1×cos(90/Z)??是否与螺旋角有关??

网友A:
齿轮外圆一般取下公差,与啮合齿轮齿根有很大距离,不必太刻意追求精准,尽量靠近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外圆一般取下公差,与啮合齿轮齿根有很大距离,不必太刻意追求精准,尽量靠近即可

大侠,新人想弄清下为什么奇数直齿轮可用公式计算D理论=D(跨三齿测量的外径)÷COS(90/Z)
而在算奇数齿斜齿轮时,这样算就不行了?

网友:
are you the vest of nine nine eight

网友:
don't 抓住别人缺点 not 放

网友(点评):
don't抓住别人帖子GS

网友:
齿轮外圆我一般都(齿数+2)*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