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阳极氧化做的吗?

楼主(2014-09-21):
供应商给我做了两个铝件,感觉很漂亮。铝件表面呈暗棕色,想问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工艺?是阳极氧化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花色用药能不能控制?就是想要另外一种颜色的铝件,用药能不能配出来呢?阳极氧化貌似会影响到铝件尺 ...

1.    花色可能会每批有些不同,要看处理厂的技术程度如何.
2.    处理厂有固定时间调配药水,每家不同,要依照处理的数量而定.因为不可能数量少而调出一大槽处理液.要问处理厂如何配合.
3.    一般技术够的处理厂阳极处理的尺寸差异不大,但是超硬阳极则要真功夫,亦可达到尺寸控制,这要加工厂与处理厂的配合,例如:处理后后会小0.02mm,则加工尺寸公差就会做大些,让超硬阳极处理过后能达到图纸标准.若技术不够就将需要公差的地方隔绝起来不做处理.
4.    若超硬阳极无法消除花色,则处理厂可能会建议超硬后再染黑,用以遮蔽.
5.    喷砂阳极后表面污秽不易处理.喷砂亮面阳极处理可改善此现象,但公差会有变化(每家不同,要问阳极厂).亮面就有如铝门窗般光滑,喷砂是增加质感或去刀痕.

网友:
嗯,阳极氧化有好几种,
如果表面是硬面的可能是硬氧化

网友:
可能是,阳极氧化,可产生多种颜色,所以我说可能是

网友A:
这个是硬质氧化,彩色的阳极也很漂亮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硬质氧化,彩色的阳极也很漂亮哦,

这种氧化工艺不知道价格贵不贵?

网友(点评):
稍贵一点。

网友:
应当是。
阳极氧化有本色和着色,这个着了色;
阳极氧化比较硬,一般的螺丝刀不易划伤。

网友:
应该是阳极氧化

网友:
这种阳极氧化成本不太大的哦。

网友B:
超硬阳极用药不均造成花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硬阳极用药不均造成花色!

这种花色用药能不能控制?就是想要另外一种颜色的铝件,用药能不能配出来呢?阳极氧化貌似会影响到铝件尺寸上的变化,这种影响不知道大不大?

网友(点评):
阳极氧化对尺寸几乎没有影响。

网友C:
硬质阳极氧化!
通过这种处理,可以改善零件的耐磨性以及耐疲劳性,而由于零件的心部仍然具有良好的韧性和强度,因此对冲击载荷有良好的抵抗作用。
价格有按面积算的,也有按公斤算的。你这个估计按面积算。你这个估计要100-300元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质阳极氧化!
通过这种处理,可以改善零件的耐磨性以及耐疲劳性,而由于零件的心部仍然具有良好的韧性和 ...

专业人士!你那边是做这个的吗?

网友:
硬质氧化,用专业药水

网友:
我们的铝合金 零件全部采用硬质阳极氧化,是按公斤计算的,一公斤十几元钱。
这种氧化有一个毛病,就是同一批零件,同一配方处理,也会有不同的色差出现,因为颜色与铝材本身的材质还有时间多有很大关系。

如果是外观固定的零件,采用喷沙氧化更加好看。

网友:
貌似是超硬阳极氧化,之前见过茶色的

网友:
硬氧相对来说要贵一些,工艺复杂

网友:
阳极氧化可分二种,化学阳极氧化, 硬质阳极氧化, 都可着色处理
化学阳极氧化可不考虑镀膜厚度, 有公差的零件硬质阳极氧化要考虑镀膜厚度, 镀膜厚度约0.01-0.02mm

网友:
绝对长知识了

网友:
这个物什看起来向弯管用的轮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人士!你那边是做这个的吗?

做的,最高能做到十几丝。(才看到,呵呵。。)

网友(2014-12-02):
是的,阳极氧化

网友:
最高硬度能做到多少呢

网友(2023-07-24):
这个是本色硬质阳极氧化,颜色呈暗青色。如果选择黑色硬质阳极氧化,那就跟黑色阳极氧化差不多,供楼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