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这六边槽怎么加工比较快

楼主(2014-09-21):
这6边槽怎么加工,有可以侧面铣的铣刀吗?

网友A:
用双头机加工,分3次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双头机加工,分3次搞定

我只有普通3轴加工中心加工

网友:
你的数量有多少?我们以前用专机加工,效率很好的

网友:
定制成型刀

网友(点评):
对头。为有R40.25和R10.25,所以必须用成型盘铣刀。

网友B:
这个用车削中心做最合适,或者立加配个第四轴。

网友(点评):
有些资料表面:车削中心==数控车,铣削中心==加工中心

网友(点评):
车削中心是在数控车床的基础上加小型铣削动力头。相当于加一根轴了。普通数控车是二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车削中心做最合适,或者立加配个第四轴。

请教:车削中心怎么做?

网友:
做简易工装,轴向固定工件,六个转位,台面允许的话,同时上多个

网友:
成型盘铣刀可以的,,,,,,,,

网友:
四周车铣复合可以搞定,三轴的话就得用虎钳手动调。

网友:
像一楼师傅说的那样,用双头专机很方便 的。

网友C:
卧铣+三面刃,R弧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卧铣+三面刃,R弧形的

立式加工中心装3面刃能加工吗?

网友:
除了专机,车削中心上用定制的锯片铣刀或者球刀最快了

网友:
圆弧盘铣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立式加工中心装3面刃能加工吗?

可以的,像装铣刀盘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带旋转轴的加工中心加工效率很高

网友:
这个加工中心配合专用六面旋转工装定位,没问题

网友:
CNC 加工用第四轴,具有体积
小,精度高,稳定性好,操控方便等特点,相比同类产品具有以
下优势。
1 结构小巧采用工业机器人关节谐波减速机,精度高多齿在
两个 180 度对称位置同时啮合,因此齿轮齿距误差和累积齿距误
差对旋转精度的影响较为平均,可得到极高的位置精度和旋转精
度,最高精度可达 0.001 度,产品背隙≦10sec ,空程≦40sec。;
2 承载能力高:谐波传动中,齿与齿的啮合是面接触,加上
同时啮合齿数比较多,因而单位面积载荷小,承载能力较其他传
动形式高,传动平稳、无冲击,噪音小,效率高、寿命长,产品
最大扭矩可达 225N/M, 瞬时可承受最大载荷为 540N/M;
3 采用绝对式高分辩率伺服编码器,四轴本体内置备用电池可
确保产品在断电或是本体和控制器分离后编码器仍可工作;
4 本产品可独立运动,也可用“M”代码方式和 CNC 机台联
动,还可与 CNC 机台实现“CAN”总线方式高速通讯实现四轴
插补运动;
5 配备 7 寸触摸屏,操控方便;
15335256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