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去除氧化层

楼主(2014-09-21):
各位师傅;现有一难题,45号碳结钢做的齿条,经高频淬火后工件有氧化层,工件颜色变黑。请问怎样可以去除齿部氧化层,把淬火后的黑色变成碳结钢的原来的颜色。注意;1,不可磨削加工,磨削加工成本太高。抛丸,喷砂,酸洗,都达不到碳结钢的原色。非常着急,请各位师傅帮帮我吧,谢谢。

网友:
和齿轮一起互相研磨,加研磨沙进去。。就是效率低了点,但是光洁度很好

网友A:
既然已经氧化了,那就还原一下

网友:
底附加值的产品,一般不用去氧化层。

网友:
这个去氧化层做什么?嫌局部颜色黑不好看,干脆整体发黑处理,统一弄成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已经氧化了,那就还原一下

怎样还原啊

网友:
離心拋光處理過沒有?我這邊45鋼氮化處理過用離心拋光作最終處理,處理後顏色與處理前基本一致。表面毛刺全部打平,尖角全部打成輕圓弧過渡。

网友:
为何不考虑为什么会出现氧化层?从源头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