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螺纹加工方案

楼主(2014-09-21):
在304不锈钢上加工M1.6的螺纹,有效长度是4毫米。

网友A:
外螺纹还是内螺纹都没说。

网友:
用挤压丝锥加不锈钢专用攻丝油

网友(点评):
正解,挤压丝锥不容易断!

网友:
专业供应不锈钢挤压丝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螺纹还是内螺纹都没说。

内螺纹

网友:
手机上这种结构多的很。比如I系列。用好机床供就好。没难度

网友:
好小的螺纹哟!没做过

网友:
订丝锥成本很高

网友:
不锈钢难加工,丝锥容易断,底孔需大些,而且需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