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从事钣金设计这行,请问各位大侠需要了解什么

楼主(2014-09-21):
    不了解钣金的时候 ,感觉钣金挺容易,但是了解以后,发现里面很有学问,请问里面折弯半径怎么确定,那些需要注意的,请大侠们多多指点,学习这个从哪里下手,那些是基础

网友A:
半径是材料1.5~2倍~~~

网友B:
说别的都是扯淡,折弯半径和折弯系数是由材料和折弯机上下模确定的,根本就没有一个确定的公式,想准就实际测。

网友C:
你的钣金是做什么的,一般不需要那么精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别的都是扯淡,折弯半径和折弯系数是由材料和折弯机上下模确定的,根本就没有一个确定的公式,想准就实际 ...

也就是说,图纸画的和加工还是有区别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钣金是做什么的,一般不需要那么精密的。。。

做烟筒一般厚度1-3mm,应该不是很精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径是材料1.5~2倍~~~

这个跟材料也有关系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图纸画的和加工还是有区别的吧

这个实际是设计人员和生产是否脱节的问题,多数公司设计人员并不管钣金展开尺寸,所以多数折弯半径就随心所欲的乱选,但实际车间生产的时候,受限刀具问题,并不可能达到你设计的半径,如果必须达到设计半径,多数情况要为这个材料这个厚度这个半径去特制一付刀具。所以好的设计应该选用车间现成刀具能达到的尺寸,除非你必须设计成这个尺寸,那么就让车间去定制刀具。大的企业设计是设计,到车间生产中还有一个工艺设计,这个工艺设计展开钣金、确定用的刀具等等,所以大企业设计和生产天生就是脱节的。个人认为钣金工艺设计重要性高于前面的图纸设计,但多数企业并不重视工艺设计,造成很多工艺设计也是浮于表面,做的工艺工人根本不看,因看了也白看,按那些工艺做费事不说还做不出合格品,所以很多公司钣金最终干成什么样是看钣金班的班长水平什么样。。。干了20年,看过N多上市公司的钣金设计,不能展开的比比皆是,还有表面粗糙度标得得上磨床才能达到,还见过像模像样的弄个工艺卡片,3.0厚铁板折弯内径1毫米,折弯刨除才2毫米。见过太多这样的,看见这样的设计水平,我在心中就要狠狠的鄙视:还大公司的工程师,一个月五六千的工资,水平还不如我车间的工人。

网友(点评):
层主是有经验的啊,我刚学钣金设计,请教一下。我司的折弯系数按不同的厚度都对应一个固定的数值,K因子的话,都是以折弯内R0.5来换算的,想不明白的是,难道我司的折弯机都能做到内R0.5?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实际是设计人员和生产是否脱节的问题,多数公司设计人员并不管钣金展开尺寸,所以多数折弯半径就随心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实际是设计人员和生产是否脱节的问题,多数公司设计人员并不管钣金展开尺寸,所以多数折弯半径就随心 ...

那就是说必须了解加工工艺,才能做好钣金设计呀

网友(2020-10-23):
引用 网友B:
这个实际是设计人员和生产是否脱节的问题,多数公司设计人员并不管钣金展开尺寸,所以多数折弯半径就随心 ...

工资也不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