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最后工废数跟各个工序报的工废数不符的情况

楼主(2014-09-21):
一批工件从仓库发料,到普车,到钳工,到电焊,到数控,最后又电焊,在这些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工废的情况,但到最后的工废数跟各个工序报的工废数是不符的,求大神告知如何解决这种情况

网友A:
也就你能被忽悠,明显的问题。废了5个说成废了3个
既然你工序分的那么清楚,想必每道工序都有不同的人操作,只要让操作的负责自己的数量即可(即,上道工序下来的量,自己废的量,转到下道工序的量)

网友B:
用工序流转卡

网友C:
用签收制,  接收人对上一单过来的得进行验收,  如果废品得拒收,  一但验收了,   废品就算他的.  就是下一道工序验收上一道工序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这个很好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你能被忽悠,明显的问题。废了5个说成废了3个
既然你工序分的那么清楚,想必每道工序都有不同的人操作 ...

嗯...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工序流转卡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签收制,  接收人对上一单过来的得进行验收,  如果废品得拒收,  一但验收了,   废品就算他的.  就是下一道 ...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签收制,  接收人对上一单过来的得进行验收,  如果废品得拒收,  一但验收了,   废品就算他的.  就是下一道 ...

看数量吧数量多了都没什么好办法吧,例如1000个工件每道工序全检=崩溃有其他好的方法吗

网友(点评):
那就只能尽量使每道工序都使用上工装喽,这样才能做到快准狠......不然无解.

网友(2014-10-29):
看来lz公司规模不是很大喽,工件转序有记录就可以解决了:转序卡片、生产交接单,都可以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