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接头嵌到塑料件内

楼主(2014-09-21):
塑料件(ABS)注塑件孔内嵌有铜的内螺纹接头,请问这个金属接头嵌到塑料件内的工艺是怎样的?

网友:
直接加热铜件,放入塑料孔中?

网友A:
有直接注塑式和后续埋入超声波粘合式。

网友B:
我这里是直接加热铜件,压进去!
保证高度合适的状况下,其它品质方面主要测拔出力和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是直接加热铜件,压进去!
保证高度合适的状况下,其它品质方面主要测拔出力和扭矩。

直接压进去的话。
就是跟注塑完全分开的两个过程?
铜加热到多少度,压进去后,塑料件和铜一起自然冷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直接注塑式和后续埋入超声波粘合式。

能详细点吗?
直接注塑式就是:将铜件挂在模具上吗,这个有内螺纹,脱模的时候怎么脱?
后续埋入超声波粘合式:跟社友说的加热铜件压入一样的吗?

网友(点评):
1、将铜件挂在模具上和脱模有何关系?又不是用螺纹挂上的。 2、不确定社友说的加热工况,不能肯定直接回复。

网友:
我看我们车间都是直接放注塑模具里面一起注塑的

网友:
注塑的嵌件,注塑前挂到模具上,还有相应的脱模机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压进去的话。
就是跟注塑完全分开的两个过程?
铜加热到多少度,压进去后,塑料件和铜一起自然冷却 ...

分开进行的,前期是注塑成型,加热温度也要看材质和压入深度,得多次试验。

最后我这边压入后自然冷却(不会在工厂内组装其它部品),直接发给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