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目CBN沙到底该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4-09-21):
      立式内孔磨床,加工材质为303和304,一直使用日本进口的1:10内锥可调节式磨削棒。日本过来磨棒标称镀层为 #80 CBN。但是该研磨棒一个就是2000多块,磨损后还要送日本再镀层加工,往来一次就是一个月多,耗时耗钱。后来,上阿里巴巴上找了几个厂家买的国内的那种外部调节式研磨棒,送来的样品标称80目,但明显沙粒比日本那边的产品要粗糙的多,研磨后掉沙严重,内孔无法达到0.4粗糙度,寿命也只有2000个工件,与进口的上万的加工量不可同日而语。国内做了几家都这个德行,怀疑是250目甚至300目的,但没有证据,请问些达人,80目CBN沙该是什么样的,沙粒是否可以参照80目的砂纸?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砂的目数是有标准规定,要找到中日对照表。

又CBN颗粒本身的质量是有不同的,国产的质量明显和小鼻子是有差异存在,且在烧结或电铸的技术部分也是差了一些,这就形成总寿命的明显差距。

网友:
小鼻子的情报收集能力很强,在送回岛国再加工时就被收集了刀具寿命和推测出被加工件的数量,从而反馈到市场销售做参考依据。

建议再损耗后对磨棒用高倍显微镜观察,具体是碎砂多或钝砂多,以及砂粘着力的比较。可请厂家先用能谱仪先确认粘着剂的成分比,再改善粘着的工艺。

网友(点评):
学岛国,买两支,用一支,拆一支用来合作研发。

网友:
这个东西利润大,希望厂家能潜心研究,达到日本产品的水平

网友:
楼主,你们的孔的大致尺寸和形状是怎样的?
内锥可调节 是怎样的一种方式?
谢谢!

网友A:
不用研究了,找郑州三磨所看看。
这东西,一方面是东西本身的质量。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因素:修锐。
以前遇到过,CBN修一次只能磨300件,而且容易烧伤,各种表面缺陷
然后,改了修整角度后,修一次可以磨7000件。同样的砂轮,同样的滚轮,仅仅改了个角度而已。

网友:
80目的砂是比较粗的,而且行业里标称的目数和实际所用的目数有时是不相符的。如果比较粗,就要考虑换个砂号 ,砂号越大,粒度越细。我是做磨具的,可以相互交流。我Q:983458526,注明:机械社区

网友(2014-10-22):
80目的好像比砂纸要粗一点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研究了,找郑州三磨所看看。
这东西,一方面是东西本身的质量。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因素:修锐。
以前遇 ...

请问,你们使用的是什么修整滚轮啊?

网友(点评):
金刚滚轮

网友(点评):
谢谢!是人造金刚石还是天然金刚石啊?

网友:
好像不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