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米的铝型材加工孔难度及位置度精度

楼主(2014-09-21):
方铝管,长2500mm,截面100X150mm,厚度2mm.
以长铝管的中心面对称,在相距2300的长度位置(就是铝管两端)加工孔。
请问:
1.如此长的零件,用什么设备加工孔,操作难度大吗?
2.孔间距要求2300,一般加工孔距出来的公差在多大范围内,及实际能做到2300正负多少?

网友:
又扯了,加工孔?!我都没见你孔的大小

网友:
可以用两个钻床也可以用两个冲床,至于孔的位置精度这个是通过调整达到的。

网友:
加工中心0.05

网友:
数控龙门五面体,   也可以想别的办法,做胎具干,做啥就自己合计282340359,想知道就的花钱

网友:
做个工装。

网友A:
6楼正解,工装很重要

网友B:
太长了,刚性不好。且方铝管本身的直线度也不会很高。
有人说0.05,我觉得很诧异!不知道此位道友是否亲自加工过类似工件。一般这种较长的型材,1米的直线度不会小于0.5mm。哪怕铝件加工时压紧,加工好后仍会恢复之前的不平整,造成较大的精度误差。
若考虑热膨胀,那更困难了,铝合金的热膨胀系数1.8e-5,间距2米3的两孔,温度每变化1℃就会有约4丝的变化!
因此,我觉得能加工到±1mm已经算是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楼正解,工装很重要

你的意思是:还是用一台钻床或者冲床,加工这端的孔的时候,用工装撑着另一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长了,刚性不好。且方铝管本身的直线度也不会很高。
有人说0.05,我觉得很诧异!不知道此位道友是否亲自 ...

谢谢!
这么长的零件,最常见的是怎么加工呢?
精度要求不高,正负2mm都可以接受。只要求,加工好后,客户使用过程中,该孔间隔有稳定性,不变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么长的零件,最常见的是怎么加工呢?
精度要求不高,正负2mm都可以接受。只要求,加工好后,客 ...

2mm,手工划线也可以了。长间隔的孔距划线可以把管材竖直起来,利用重力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