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图所示标准件的名称

楼主(2014-09-21):
请教如图所示的小铜零件的名称叫法。
一端外螺纹M3,一端内螺纹M4.
多见于用来将PCBA板固定在钣金件上。外螺纹拧在钣金件上。

网友:
没见过,学习下来

网友:
有这些个名称
铜六角隔离柱
六角铜柱
铜柱接插件
六角隔离柱
铜隔离柱
铜间隔柱
铜 柱
阴阳螺钉

网友:
六角间隔柱; 六角螺柱; 阴阳螺柱.

以前曾讨论过.

网友:
我做好多这种东西  我们就叫六角柱

网友:
这是标准件吗?我们公司的都是定做的,不是标准的吧?我见识短,也不清楚

网友:
标准件里应该没这个的

网友:
见识短没见过这种标准件。。好像五金店没有这种卖把,,,

网友:
是标准件,叫六角螺柱比较多

网友:
这个我们公司有,是压紧块螺塞,有短螺塞和长螺塞之分

网友:
这个应该好普遍吧!!!!有时个看那电工的箱子里都有放着这个玩意!!!

网友:
我们公司叫立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