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类似如图的手摇泵 ,或者其替代品

楼主(2014-09-21):
            寻类似如图的手摇泵 或者其替代品。

  要求:
      1.低压(小于10MPa)是一个往复可排油出去大于35ml;
      2.经久耐用,不用担心售后质量问题。
      3.求介绍品牌、规格型号、价钱等,最好的话有外形尺寸等一系列参数。
      4.再次感谢各位大侠。

网友:
人力可能达不到这么大的功率。经估算要达到7KW左右的功率。

网友:
双进双出、前大后小?

网友A:
这玩意太容易了,以前自己做过,后来嫌麻烦就直接买泵头了。船上的阀控系统用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太容易了,以前自己做过,后来嫌麻烦就直接买泵头了。船上的阀控系统用的很多。

大侠有实物图片吗

楼主:
原产品是个军用货,造价太高想找个替换的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