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的机械密封在低温环境下容易泄漏怎么办?

楼主(2014-09-22):
本人在天然气处理厂工作,最近厂里的吸收塔底泵老是发生泄漏,该泵属于离心泵,其结构如图
由于泵运送的是烃液,所以温度很低,一般在零下70°C——零下80°C,泵设计温度为-108F(-77.5°C)。泵采用串级密封,密封腔用异丁醇作为冲洗液(冰点很低),但最近不知怎么的,泵特别容易泄漏,烃液从机封泄漏出来,使整个密封罐的管线都有一层类似于雪的东西,拆卸检查发现密封圈,机封静环和动环均没有问题,但装上去运行一段时间就会漏,停泵一段时间,防空泵内的气体,泵又可以运行,但这样反反复复真的很烦人,求高手给予解答。

楼主:
附件不用下载了,帖子文本里已经插入了

网友:
以前接触过这些机械密封泄露问题。低温的还没接触过。还真不怎么了解。就冲洗方案来看没问题。

网友:
泵的运用于供水系统和变频器是密不可分的!

网友:
“但最近不知怎么的,泵特别容易泄漏”
之前什么情况?

网友:
加保温夹套

网友A:
看来以前没出问题,所以密封圈本身是抗的住低温度的
异丁醇用作溶剂,可用作纤维素的助溶剂,乙基纤维素、聚乙烯醇缩丁醛、多种油类、橡胶、天然树脂的溶剂,是不是把密封圈溶掉了一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以前没出问题,所以密封圈本身是抗的住低温度的
异丁醇用作溶剂,可用作纤维素的助溶剂,乙基纤维素、 ...

”拆卸检查发现密封圈,机封静环和动环均没有问题“,审题不认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拆卸检查发现密封圈,机封静环和动环均没有问题“,审题不认真

没问题是谁确定的,怎么确定的?既然机封没问题还会出现泄漏?不要什么结论都下的太死,回头再整理一遍未尝不是好事。我之前搞过一款加热器,将液氮通过机械加热做其他用途(具体用途不是很清楚,他们是搞石油装备的),也是出现过轴向泄漏,当时拆的机封我们也认为没问题,后来老美给换了个新机封问题就解决了。问题的确定不是一句话就能钉死的。

网友C:
你那边有具体的工况吗?    我们公司有做过液氮的机械密封,以前客户也是反映有泄漏的现象(温度很低-196°),后来我们拿到样品后,我们工程师设计了  金属波纹管平衡型的机封,安装后,问题解决,不知道是不是温度低 ,造成辅助密封材料的密封失效。
有空去我们网页看看产品   上善机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是谁确定的,怎么确定的?既然机封没问题还会出现泄漏?不要什么结论都下的太死,回头再整理一遍未 ...

针对您提的一点,我们把整个机封都换成新的,旧的拿回厂家检查,但新装上去的还是运行一段时间就漏了,所以应该不是机封问题,具体是什么问题我们也正在和厂家进行详细的分析,但目前还是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边有具体的工况吗?    我们公司有做过液氮的机械密封,以前客户也是反映有泄漏的现象(温度很低-196° ...

我们的工况在-75°左右,我们高压侧的机械密封也是波纹管式的,也许可能像您所说的辅助密封材料不适应该工况,这个我们已经联系老美,并把我们运行一段时间的材料给了他们,但目前还没有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