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泵在低温条件下发生泄漏?

楼主(2014-09-22):
本人在天然气处理厂工作,最近厂里的吸收塔底泵老是发生泄漏,该泵属于离心泵,其结构如图
由于泵运送的是烃液,所以温度很低,一般在零下70°C——零下80°C,泵设计温度为-108F(-77.5°C)。泵采用串级密封,密封腔用异丁醇作为冲洗液(冰点很低),但最近不知怎么的,泵特别容易泄漏,烃液从机封泄漏出来,使整个密封罐的管线都有一层类似于雪的东西,拆卸检查发现密封圈,机封静环和动环均没有问题,但装上去运行一段时间就会漏,停泵一段时间,防空泵内的气体,泵又可以运行,但这样反反复复真的很烦人,求高手给予解答。

网友A:
  对楼主的这种提问只能摇头;是液化气体,泄漏的话你有闻到异味吗? 还有温度低会产生凝霜,这是基本常识。

楼主:
泄漏的气体都跑到密封罐里了,罐内一直产生水泡,密封罐上有压力表,气体通过罐上的管线到放空到火炬里燃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楼主的这种提问只能摇头;是液化气体,泄漏的话你有闻到异味吗? 还有温度低会产生凝霜,这是基本常识。 ...

泄漏的气体都跑到密封罐里了,罐内一直产生水泡,密封罐上有压力表,气体通过罐上的管线到放空到火炬里燃烧。当泄露量过大时,整个密封罐都有凝霜,并且密封液急剧减少,正常密封罐上是没有凝霜的。

网友:
等牛鼻的大侠们来解释。。

网友A:
  哦,那就把密封换了,你拆出来应该密封处在常温情况下,工作情况又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那就把密封换了,你拆出来应该密封处在常温情况下,工作情况又看不到。

我们机封连带着密封圈都换了,怕自己换的有问题,就叫厂家来亲自换,结果一到零下80°左右的时候还是会泄漏,并且泄漏起先很少,但慢慢就会越来越多,直至烃液从机封密封腔泄露出来汽化,使整个密封罐凝霜,密封罐出口压力高高,泵停机。

网友(点评):
那还不简单,意思就是报废了,要买新泵咯。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们机封连带着密封圈都换了,怕自己换的有问题,就叫厂家来亲自换,结果一到零下80°左右的时候还是会泄 ...

呵呵,这是外国货,六十几万一台,整个串级密封换下来就需要八万

网友(点评):
你@一下998

网友:
去海川,技術的我也一般在那裡,這里偏重純機械,化機的較少。

网友(2016-05-23):
高速泵。。。是不是密封系统的压力低了。。。机封处的弹簧压缩量没到位。。

网友(2017-03-10):
我们专业从事超低温等严苛密封产品,可以交流交流,我的QQ : 1053419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