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控系统加减速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4-09-22):
想请问,转弯处的加减速在数控系统中,处理方式都是减速到零再加速的吗?有清楚的吗,能否给解答下啊。

网友A:
关键是你问的比较模糊。
可以一轴减速,一轴同时加速,这样出来的是圆角,但效率要高。
还可以是一轴减速到设定的监控范围,另一轴再开始加速,这样出直角,效率会慢些。
看你的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你问的比较模糊。
可以一轴减速,一轴同时加速,这样出来的是圆角,但效率要高。
还可以是一轴减速 ...

谢谢!大概明白了,我说的减速到零应该是你说的第二种方式。再请教一下,第一种方式是在编程里设定的吗?还是系统自己生成的?

网友(点评):
有指令切换的,你看下编程手册。系统参数里要设一些到位宽度,零速范围什么的。不同系统不大一样。

网友(点评):
在FANUC系统中,有讲这个的,叫拐角控制。你翻翻相关的内容。

网友:
不错 。学习了,请问这样的功能做什么才用得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