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量三通阀的工艺及使用什么机台合适?

楼主(2014-09-22):
如图片所示:
名称:三通阀
材料:黄铜、紫铜(管)

4个通孔,3个通孔要内外螺纹。一个通孔要焊接铜管。
问题1:有怎么样的工艺可以适合大批量生产。
问题2:需要配置什么机器?
问题3:是否有可以铜管自动焊接的机器?

有做过或知道的大师高手能不能指点一二?

网友:
这种工件江浙一带做有经验  六角车大侠也精通

网友:
有自动分度卡盘,没问题,焊接不包括。

网友:
你是脆性黄铜吗,先红冲,再钻床打孔,几千几万就仪表车看起来粗糙些,或者简易数控车漂亮些,量多就专机,效率非常高可能十秒不到出一只产品。一次性加工好全部四个头,使用成型刀。玉环县是专业号称阀门之都。

网友(点评):
仪表车的效率高吗?专机的话是要订做吗?

网友:
夹具是关键,在玉环叫哈伏,装夹产品只要4秒左右

网友:
在数控车床上加工

网友(点评):
数控车效率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