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PCB电路板设计外壳有哪些注意事项,或者说一般步骤有哪些

楼主(2014-09-22):
本人小新手,最近需要根据一块PCB电路板设计制作其底座和外壳。但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哪位大大能够稍微给讲解一下。东西是汽车转向器的控制器部分。

网友A:
你们公司应该有设计规范的,照着来就行了。一般注意是否便于脱模,零件壁厚等厚度等,筋位、圆角、卡扣什么的等你开模的时候有模具检讨,有模具工程师给你指出不合理的地方,当然也有不告诉你的。你的产品不涉及外观,是比较简单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公司应该有设计规范的,照着来就行了。一般注意是否便于脱模,零件壁厚等厚度等,筋位、圆角、卡扣什么 ...

好的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