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更妙的方法加工这2个端面圆弧槽?

楼主(2014-09-22):
各位大神,谁有更妙的方法加工这2个端面圆弧槽?

网友A:
这是个轮子,此圆弧应该是铸造出来的。再说没有粗糙度符合,只能这么说。

网友B:
楼上正解,,,,,,没有材质,没法说。

网友C:
先看材质了

网友A:
这个圆弧是消除过盈配合时的应力集中问题,所以,可以肯定是铸造出来的,不必加工。

网友D:
精密铸造或精密锻

网友E:
若非要加工的话可以用球头铣刀

网友F:
这个用切槽刀做的话也可以,不过这么大有点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轮子,此圆弧应该是铸造出来的。再说没有粗糙度符合,只能这么说。

不是铸件!!锻打件,毛刀拉好后调质!在半精车外圆!完后再外圆淬火!再轮到我们做!!!2边的圆弧是毛刀拉个大概的形状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若非要加工的话可以用球头铣刀

那个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密铸造或精密锻

需要车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圆弧是消除过盈配合时的应力集中问题,所以,可以肯定是铸造出来的,不必加工。

必须要加工!!!现在只做出来一端浅的那个圆弧  !!另一端今天让普车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用切槽刀做的话也可以,不过这么大有点难度,,,,

我是先把外圆和内孔做出来!!!在用5毫米的反手刀把圆弧槽车出外形!!再用反手35度的尖刀车的!!!可以是可以单就是时间太慢!!!要1个半小时左右!!!另一端没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没有材质,没法说。

锻打件!工艺是粗车.调质.半精车.淬火.后轮到我们加工!!12端的槽普车只大概加工个外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材质了

锻打件!调质.淬过火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需要车加工的

既然是要车加工那就上数控车,用圆头端面槽刀,不知道槽的余量是多少,所以不好定论时间,我估计一条槽最多不会超过10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锻打件!工艺是粗车.调质.半精车.淬火.后轮到我们加工!!12端的槽普车只大概加工个外形!!

这也是考验刀具的,你是在数控上做的吗。,。。你做的时间也太长了

楼主:
毛线啊!!!余量不要太多!!!是慢  所以问问有没有谁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要车加工那就上数控车,用圆头端面槽刀,不知道槽的余量是多少,所以不好定论时间,我估计一条槽最多不 ...

余量很多!!普车光搞槽就搞了近1小时1个

网友G:
不知道你量有多大,如果多的话,可考虑在车床上加装一个铣头,用球头铣刀,车床转速尽量慢,浅的可一次加工到位,深槽可分几次切削,应该不用10分种就可以做完一件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余量很多!!普车光搞槽就搞了近1小时1个

我做这个零件双面槽连装夹在内1小时3件多,不知和阁下的相比要差多少?

网友H:
上数控铣床槽子用立铣刀开粗,球刀清根,时间应该不长吧,就是不知道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做这个零件双面槽连装夹在内1小时3件多,不知和阁下的相比要差多少?

比我那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你量有多大,如果多的话,可考虑在车床上加装一个铣头,用球头铣刀,车床转速尽量慢,浅的可一次加工 ...

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数控铣床槽子用立铣刀开粗,球刀清根,时间应该不长吧,就是不知道费用

咱们老板报价150!!!你认为上铣床现实不?

网友I:
机加工只能想到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机加工只能想到车了

那毛刀拉的就跟毛坯一样!!!124的孔要从87开始车!!!不是坑人嘛!!!每个尺寸余量最低1公分

网友:
40Cr的材质吗?

网友:
可以先用跳槽刀去余量,再用圆弧刀加工。不建议直进。切削抗力大

网友:
再不行的话,做心轴,让加工中心铣

网友(2015-07-05):
用内孔刀正反装,把能车的地方先粗出来 ,

网友:
同意7楼的说法不过形状还是有误差的  用多轴的加工中心吧

网友(2017-05-15):
有类似的零件可以找我

网友:
淬火有硬度,用什么刀片加工的?

网友:
那个槽的减重的,差不多,好看就行

网友(2017-06-17):
端面槽刀4 N/ _- Q2 N* \9 m, x

网友:
大量手轮波段开关编码器等机床配件,in stock,针对中小客户,支持某宝!
5 a! b' _; v5 K* y孟生,17620457833,企鹅31853437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