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CXP格式转换成PDF格式

楼主(2014-09-22):
怎么把CXP格式转换成PDF格式、、新手求解

网友A:
装个虚拟打印机,该文件若能打开能打印就可按PDF打印机出PDF文件

网友B:
是CAXA工艺图表的文件格式吗,2013的工艺图表内置了PDF虚拟打印驱动,打印时选择即可直接生成PDF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虚拟打印机,该文件若能打开能打印就可按PDF打印机出PDF文件

谢谢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CAXA工艺图表的文件格式吗,2013的工艺图表内置了PDF虚拟打印驱动,打印时选择即可直接生成PDF格式

恩恩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