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焊接,请教

楼主(2014-09-22):
这个是两个塑料件,通过扣件的焊接组装。焊接的温度大概在150度左右,最好需要可以调节温度。
现在我不知道用什么类型的焊接枪或焊接头子,和客户那边沟通中了解到其他的设备厂商用的是铜制的头子
请知道的大侠教教我,谢谢!!!
如图:一个上面有扣件,一个上面只有一个通孔,现在需要把两者焊接在一起。最后用焊接后的效果图。

问题:谁知道用什么焊接工具。

网友A:
塑料焊接只见过超声波焊接和振动摩擦焊

网友:
可以选择欧姆龙的温控器加热,用钨铜做一个热压头,热铆接。

网友:
加热模压

网友:
热铆接,但需注意塑料与铆合头的粘料

网友:
塑料是什么牌号?它的种类很多,有的适合加热焊,有的适合丙酮粘结,有的适合超声波焊

看你使用加热,如果是PVC之类的材料,这种材料对温度比较敏感,温度过高过低都会导致焊接不良,处理起来比较麻烦,需要精确调节焊接温度和预热风的温度。如果是PC类的,这种材料焊接温度范围比较广,处理起来就容易多了。

网友:
你可以在网上搜搜一些热铆机厂家,咨询一下他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焊接只见过超声波焊接和振动摩擦焊

客户需要热铆焊

网友:
超声波点焊机,和热铆焊接都可以实现,点位多建议热铆,点位少建议超声波点焊机,有什么问题可以加我qq82230436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塑料焊接只见过超声波焊接和振动摩擦焊

还有高频热熔呢

网友(点评):
这个没接触过,谢谢扫盲!

网友:
热铆接,用高频发生器就行啦,我们公司的老本行了。。。

网友:
建议热铆焊,工艺控制和材料本身相关

网友:
用胶粘可以吗?感觉胶的型号用对的话应该性能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