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数控车床 刀补一次性全部改偏移的问题

楼主(2014-09-22):
做数控车床也有好多个年头,有一个问题,一直不懂.
系统是广数928TEa,

有一种情况,产品长度不一样,假车一头用5把刀...下一个产品长了2mm,这时,我需要把5把刀的刀补,全部退出2mm,
也就是得改5个刀补,有没有方法,一次性5个刀补全部退出来?.

网友:
可通过手动,程序用G50,仔细看看说明书

网友A:
Z 向坐标平移就行了!不用一个一个改刀补

网友:
  改工作坐标Z

网友B:
G10 L2 P0 X0 Z2
在程序头增加这样一段程序就可以
Z后面的数值可以根据要求更改。

网友(点评):
可不可以用G10 L2 P0 U0 W2?

网友:
目前知道的是坐标平移或者直接在刀补中修改Z坐标,楼上的方法不清楚。

网友:
直接在程序里加要偏离的长度就可以了。以上大侠说的方法也多可以用,。,,

网友:
用G54工件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G10 L2 P0 X0 Z2
在程序头增加这样一段程序就可以
Z后面的数值可以根据要求更改。

感谢大侠回复,我的机床系统没有这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Z 向坐标平移就行了!不用一个一个改刀补

门童大师,可否讲的详细点.
目前,我只知道,一个一个的改刀补,关于坐标平移,说明书中没找着.

网友:
最快最简单的就是G50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门童大师,可否讲的详细点.
目前,我只知道,一个一个的改刀补,关于坐标平移,说明书中没找着.

大师不敢当,我常用的就是G50,广数(以980tdb为例)的可以在MDI模式下执行G50 W2即可; 也可以程序的开始增加一段G50 W2,然后在程序结束前增多一段G50  W-2,最后按常规运行程序即可!当然不同的系统会有些区别,比如我就有一个系统,在MDI模式下执行不了G50,
只能在程序开始加一句G50 W2即可,并且不需要在程序结束前增加G50 W-2,程序结束就自动还原回程序运行前的座标

网友(点评):
如980tdb用0号刀补来得快些,不过一般机床要改参数才能用这,再一个G50也可以

网友A:
G50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坐标平移,一个是限制恒线速最高转速。这个应该是所有的数控系统的默认指令。当然楼上有大侠说用G10,这个指令也应该可以实现,但是我不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不敢当,我常用的就是G50,广数(以980tdb为例)的可以在MDI模式下执行G50 W2即可; 也可以程序的开始增 ...

楼主要全部退出2mm,应该是G50 W-2

网友(点评):
哦,往床头箱偏移 为正,往尾座偏移 为负

楼主:
引用 网友A:
G50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坐标平移,一个是限制恒线速最高转速。这个应该是所有的数控系统的默认指令。当然楼上 ...

感谢回复.

G50恒线速到用过.

G50坐标平移,还没试过,明天去试试.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G50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坐标平移,一个是限制恒线速最高转速。这个应该是所有的数控系统的默认指令。当然楼上 ...

今天,用G50试了一下.结果G50 后面只能用绝对坐标,用不了相对坐标.
系统是广数928TEa

网友:
能用绝对座标也可以的,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不会什么都要说到吧!这个系统没用过,绝对坐标的,你先把刀移到安全距离,然后换一下刀,记录一下每把刀的绝对坐标,然后运行一下G50 z0(Z后面带什值都行)什么的,如果猜测没错的话,这样的操作是把当前位置设为工件原点(如果是z0的话,其他值就不说了),就是所有刀的Z0都设在当前位置,最后你再换刀看看每把的刀绝对坐标,一切不就明白了?

网友(点评):
明白,非常明白,谢谢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G50恒线速到用过.

要搞对方向哟,试一两次便有体会,G50W正的,向前移,负的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