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铣床等大型设备,铣头等并不是很大,为什么需要那么大的立柱顶梁?

楼主(2014-09-22):
新人实习参观工厂,想请教各位大神。像龙门铣床等大型设备,铣头等并不是很大,为什么需要那么大的立柱顶梁?

网友A:
学过机械的都知道有本书叫《工程力学》  就是专门研究为什么立柱顶梁要那么大

网友B:
难道用三根钢管?那肯定是不行的,重力切削的时候径向力是很大的,机床是需要很好的稳定性的,刚性不足的话就很难切削金属材料,精度也就无法保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学过机械的都知道有本书叫《工程力学》  就是专门研究为什么立柱顶梁要那么大

弄错了吧,多数是《材料力学》和《理论力学》吧

网友(点评):
兄弟 本人技校出身 学的就是《工程力学》 第一大章是理论力学 第二大章是材料力学 大学可能不一样

网友(点评):
今天才听说的:本科学的是两本,专科学的就是《工程力学》主要是将其中涉及到的高等数学内容计算的部分简单化了

网友D:
莫非楼主以为工件是豆腐,切削工件不需要力道吗

网友:
简单道理:力矩等于力乘以力臂,同样的受力,力臂大所产生的力矩就更大。为了平衡,就必须做更坚固的基础件。

网友:
因为是龙门这种高大上的东西,首先体量得大。否则,龙体会欠安的。

网友(点评):
形象贴切,有才

网友:
风吹柳树枝会摆,
刀啃铁块梁会弯;
柳枝摇摆容易见,
梁柱弯曲却难察。

网友(点评):
有文采,还生动,不愧是逍遥处士

网友:
粗壮比较牢靠

网友:
公司的宣传手册上有句话“超宽立柱,超高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过机械的都知道有本书叫《工程力学》  就是专门研究为什么立柱顶梁要那么大

恩恩,太小了立柱会变形吧!得找找《工程力学》这本书。看切削力到底是在什么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用三根钢管?那肯定是不行的,重力切削的时候径向力是很大的,机床是需要很好的稳定性的,刚性不足的话 ...

恩恩,说的有道理,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错了吧,多数是《材料力学》和《理论力学》吧

版本都有差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莫非楼主以为工件是豆腐,切削工件不需要力道吗

切削工件力道很大的,不是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