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头螺钉对应的带锥度的垫片,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4-09-23):
听车间师傅说沉头螺钉如果要用垫片,需要用带锥度的垫片,网上搜了下,

这种垫片,有什么作用?

网友:
防松作用

网友(点评):
直接用沉头螺钉的防松效果呢?

网友A:
楼上误导了。
这种东西都不是防松的,也不防松。
这个锥面一般是与一个凹锥面的垫片成对使用,用于螺钉平面与螺纹不是90°的场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误导了。
这种东西都不是防松的,也不防松。
这个锥面一般是与一个凹锥面的垫片成对使用,用于螺钉平 ...

请教:为什么不是球面的呢?

网友(点评):
准确的说用的其实就是球面。近似锥面。 我实际用的做工一般,介于锥面与球面之间。也许是制造模具冲压后反弹所至。使用没问题

网友:
调心作用

网友:
沉头螺栓头本来就有锥度,用带锥度的垫片,配合才好吧。

网友:
没用过垫片

网友:
像是球面垫片,成对使用的,没见过沉头螺钉加垫片的

网友:
这与GB/T849-1998 球面垫圈和GB/T850-1998锥面垫圈有什么区别?

网友:
0005 P- S, b$ l- J)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