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角度的精度能测吗,用什么仪器?

楼主(2014-09-23):
如题,图示直径6的孔轴线与直径14有孔轴线有个角度,这个精度能测的准吗,用什么仪器能测的准呢,我们公司有三坐标,但检测的说测不准,我不懂,和客户工艺沟通,客户工艺说这个精度不算高(不需要专用检具的),呵呵,我乱了。

网友A:
做两个紧配合的标准棒,插入,上投影仪不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两个紧配合的标准棒,插入,上投影仪不就解决了

请问投影仪测角度精度能达到多少,正负两分能搞定吗(我们检测说三坐标和投影仪最高能测正负5分),我不懂,检测说测不准我只能相信他说的话。

网友(点评):
这要看你们的投影仪的精度了

网友(点评):
注意去毛刺,±2分的精度,三坐标是能达到的,不知道为何你司质量部有如此的说法。

网友:
三坐标测这个没问题的

网友:
可以先测量斜孔6上边,下边距离孔14的尺寸分别为多少,然后求差,再根据高30,利用三角函数求得。可能有点麻烦吧。

网友(点评):
这个办法比较准

网友:
测孔边距 ,不过其他尺寸要保证

楼主:
百度上搜万能工具显微镜能测,精度能达到30秒,这个零件是正负两分,按说万能工具显没问题了,是这样的吗,也有人讲三坐标能测,可我司海克斯康三坐标检验说测不准,到底三坐标能测不能测呢,还是说高端三坐标能测,一般的达不到呢?

网友(点评):
那贵司的三坐标平常作什么用了,是逆向吗

网友(点评):
不是逆向,就是检产品,是检验说正负两分的精度三坐标测不准

网友:
应该可以测的,以一轴线和另一柱的一到2个个园构建平面,两轴线投影到面上

网友:
明确告诉你可以测,我们也是用三坐标测的,精度可以精确到秒

网友:
       如果有第4轴,做个辅助夹具,将2个孔配好芯棒,分别用百分表调好平行度,其旋转的角度就出来了,在没受力的状态下,一般的4轴精度30角秒还是有的,应付2分没问题。

网友:
投影仪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两个紧配合的标准棒,插入,上投影仪不就解决了

这个我和大侠有不同的测量方法。还是做两个紧密配合的标准棒,插入,用两个不同直径的量棒,测量量棒放入两标准棒之间的高度差,用三角函数算出来。

网友:
检验说测不准,指的是什么?测量时要深入内孔,是测针上的宝石测头下不去么?

网友:
 画一下线性误差大概在0.035mm, 如果是正负5分线性误差大概在0.087mm,设备精度如何

补充内容 (2014-9-24 12:15):
R=0.035/2mm, R=0.087/2mm,园

网友:
三坐标肯定可以测,精度和设备相关。

网友:
三坐标肯定能测,把工件竖过来,分别测四个圆,再构造出两个圆柱的中心线,然后评价两条线的相对角度就可以了

网友:
随手画出公差带(10倍放大)

网友(点评):
你在和相关部门的人员沟通的时候自己得有底数。

网友:
你们三坐标测头和测杆如果没影响的话应该就能测,精度方面除非你们三坐标是杂牌,精度很差的那种,不然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三坐标是海克斯康,刚买的,听了这么多估计还是检测人员水平的问题

网友(点评):
海克斯康的三坐标测这个精度是没问题的,要么是你们的测量员嫌麻烦,要么是他不知道怎么测。这也是很多公司不重视测量的后果,随便找个人去培训两天就上岗了,工作中一旦出问题就说是仪器搞不了!

网友:
能不能先加工一个2°的面,再在面上加工直径6的孔,这样既容易加工又方便检测。。。

网友:
三坐标,一般的公司老板是不会买的,找个有三坐标的单位,出个钱就搞定了嘛,我平时碰到这类情况就是这样高的。

网友:
问问你们的三坐标人员是不是导入数模测得。

网友:
用两个芯棒插入,测两个芯棒端面的角度即可。
至于芯棒的各个公差,你懂的。

网友:
三坐标肯定能测,2‘的精度一点都不高

网友:
三坐标没问题吧

网友(2014-12-19):
三坐标可以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两个紧配合的标准棒,插入,上投影仪不就解决了

这个方法最简单

网友:
楼主你就按14楼说的0.035,你就跟三坐标的人说,如果0.035都测不准,一个是三坐标坏了,一个就是人坏了。

网友:
测两端的圆心距,然后测高度,在算一下不就出来了

网友:
做治具检验比较好

网友(2015-04-02):
14孔和端面垂直度怎么样,角度尺直接测下斜孔和端面角度在90度减去不行么。小白,不行别喷

网友(2018-07-29):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