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保证花键到其余几个孔的位置,苦无办法,求助!

楼主(2014-09-23):
以下零件毛坯为锻件,现在要求按图纸加工,重点保证花键到其余几个孔的位置,以免跟别的零件装配干涉。
现在有几个问题请求大家帮助:
1、毛坯锻成什么样的比较好
2、毛坯出来后加工工艺怎么来(用什么机床建议越简单越好,可以考虑简单工装的)
                                 麻烦大家给建议,在此拜谢!!!

网友A:
毛坯采用精密铸造比较好,有利后面工艺按排,工艺为铣、T68、拉键、钻孔等。但是都要工装保证位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毛坯采用精密铸造比较好,有利后面工艺按排,工艺为铣、T68、拉键、钻孔等。但是都要工装保证位置度。

谢谢你的回答。这个臂受力比较大而且比较复杂。分析不允许采用铸件。能按毛坯指点下工艺吗。我的想法是先铣花键断面孔。然后再以断面定位铣花键孔,再采用已加工好的孔和面去加工那两个螺栓孔面和钻孔  (能给点意见吗?譬如用什么机床和工装 还有我工艺顺序有问题吗

楼主:
@2266998 @憨老马 @害怕伏枥    请前辈们给点意见。非常感谢啊

网友B:
这种较复杂的形状,一般用模锻。模锻的精度不是很高的。锻出的毛坯,不去除花键及3个孔,两个加工面小于1mm余量应该可以了。
要安排工艺的话,还需要注意此零件的热处理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较复杂的形状,一般用模锻。模锻的精度不是很高的。锻出的毛坯,不去除花键及3个孔,两个加工面小于1mm ...

谢谢回复,最后才热处理。我就是对加工这几个孔如何让保证。顺序无法把握。求指点

网友:
也可以采用精密锻造的,是先铣花键断面与孔。然后再以断面定位上工装铣相关面,再采用已加工好的孔和面去在工装上加工那两个螺栓孔,T68加工顶孔与面,最后拉花键。供你参考。

网友:
卧加加工钻镗孔,拉花键,铣面镗孔(立加)

网友C:
大致的思路如下(实际工序可能更多或调整)
下料(棒料或其他);一次锻造(弯形);二次锻造(成型);落掉飞边毛刺;闷火热处理;粗去毛刺加工(手工砂轮或数控铣床);粗去毛刺加工(手工或数控铣床);喷丸处理(表面);
机械加工:基准面加工-花键两面-花键中孔-其余面加工-其余孔加工-(工装-数控铣床或卧加)-花键加工;
表面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致的思路如下(实际工序可能更多或调整)
下料(棒料或其他);一次锻造(弯形);二次锻造(成型);落 ...

谢谢你的回复。请问花键两端面加工如何如何装加。(是否可以采用大平面短轴限制五个自由度,最后在毛坯上端出个I字孔通过短轴穿过来限制最后的Z轴转动。从而铣两端面)  另外如果我我花键中间孔宽60(我分为25mm圆孔+10mmI自孔+25mm圆孔,通过I字孔和我所做工装I子轴配合实现限位。   锻造能否实现,会不会出现拔模角之类的,或者I字孔尺寸超差多大)    新手上路,请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较复杂的形状,一般用模锻。模锻的精度不是很高的。锻出的毛坯,不去除花键及3个孔,两个加工面小于1mm ...

我能把花键孔锻成通孔吗,会不会有拔模角,直径50的话尺寸能控制在50±0.3吗。 谢谢帮助

网友D:
玩加工艺,必须和企业自身已有设备挂钩,企业没有的设备考虑外协合作。
批量大,考虑工装夹具,也可以上加工中心什么的。
不一样的加工设备,可能工艺流程多有差异。

网友(点评):
一语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加工艺,必须和企业自身已有设备挂钩,企业没有的设备考虑外协合作。
批量大,考虑工装夹具,也可以上加 ...

公司是没有这个加工能力哦,只能委外,老板是希望用简单机床加工出好东西。求大神帮忙支招

网友E:
这零件好加工啊,批量大上个工装就好了,用不了上加工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零件好加工啊,批量大上个工装就好了,用不了上加工中心。

这个零件特点就是, 尺寸大且加工面难找准感觉工装也不好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请问花键两端面加工如何如何装加。(是否可以采用大平面短轴限制五个自由度,最后在毛坯上 ...

花键两端面加工定位要考虑其他加工面的加工余量,最好还是用将要加工的毛坯面来做定位。
I字孔?你是说在锻造时一块锻出花键的毛坯孔么?这个会有点难度,可以一起锻出沉孔然后再冲裁成通孔的。

网友:
立铣花键及两孔端面,镗花键底孔,工装,镗两通孔,工装,镗铣大孔及端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致的思路如下(实际工序可能更多或调整)
下料(棒料或其他);一次锻造(弯形);二次锻造(成型);落 ...

这个加工顺序很靠谱。
单件不多的话建议上加工中心,避免工装来回找正。量大的话需要评估各种加工的经济性

网友:
1,将图纸上部分未标注孔两端铣平,做出底孔留余量(自己看着给),底孔精度稍微做高点。
2,用底孔定位(粗基准),侧摆,(需要设计工装),立铣,将花键孔和安装孔两侧铣出,尺寸到位。
3,还是以孔定位(还是粗基准),工件转90度摆(可以考虑和上道工序工装合成设计),立铣,加工花键孔(钻、铣、镗、铰自己安排),加工到位,加工精度相对要提高(此孔是精基准)。
4,以花键孔定位,(设计工装),立铣,将一开始的粗基准孔加工到位。
5,以此2孔定位将安装孔加工出来,(需要工装),立铣或钻床,工装设计时将安装尺寸考虑在内,做出来的孔就不用担心安装干涉问题。
只考虑了机加工部分,其它工序不太熟悉,以上谬论仅做参考,不对之处请勿见笑。还请各大侠出手指点。

网友:
大神的回答都木有看懂 我还要继续努力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