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设计有木有问题

楼主(2014-09-23):
求教

网友:
你好,两边的法兰端盖上加注油孔需不需要,另外如果需要经常润滑的话,建议法兰盖和箱体之间加一个橡胶圈,密封性更好。

网友:
如果是低俗,轻载的工况 还能用。轴承外侧套筒没必要内部都加工,可以整点台阶,少加工,其他地方也是。轴承游隙要能够调整,轴承盖尺寸要好好搞搞

网友:
整体看 设计的工艺性不太好

网友:
╮(╯▽╰)╭这应该是你的毕业设计吧......

网友:
简直是高手   这东西弄出来应该可能没问题了!希望我说的对。。。

网友:
水平有限,没看出来啥意思

网友:
不出意外 轴承端盖 要现配留余量!

网友:
感觉像是毕业设计的作品。单从图上看,能看出几点:
1.轴承用的是深沟球轴承,这个结构如果端盖与板之间没有可调装置,轴承要么承受过大的轴向预载荷,要么会轴向窜动。
2.轴承用的是一面带防尘盖的球轴承,如果把轴承反过来装,让防尘盖朝外,左边端盖里的防尘圈就可以省了。还可以在D110的筒里注油润滑。
3.内孔110的筒子感觉壁厚感觉有点薄了,加工起来比较难保证圆度。
4.端盖固定用的像是一字头的螺钉,比较难锁紧,建议还是沉头内六角,还是外六角螺栓。
具体不知道楼主干吗用的。只从图上看到这些。

网友:
要留游隙

网友:
轴与外连接是过盈配合

楼主:
主要是想让大家看一下轴承定位,是不是需要一个轴台限位,没有轴承台轴承安装会不会有偏差

网友:
感觉还不错,也是新手求指导

网友:
这个一看就是新手设计图呵呵。

网友:
如果不承受大的轴向力,这个结构没什么可以指摘的

网友:
轴承的固定方式最好改下。
要么都固定内圈,要么都固定外圈。
不要用轴肩固定了内圈后,又用法兰压死外圈。法兰压的太死,容易损坏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