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控制长槽钢封板的变形问题

楼主(2014-09-23):
公司开发了一个新产品,需要在一根7.5米的槽钢封板,但是变形会很大,而产品直线度要求3mm/米。各位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这里抛砖引玉:我想把2跟长槽钢背靠背点焊住,然后2个工人从两端面对面实施断续焊,隔150焊接200,,全部焊接完后用火焰全部大致烘烤一下去除应力,然后等冷却后,再烧一道全焊缝,再烘烤等冷却。

网友:
我也每天 都在为焊接变形的事烦心,确实没什么好的方法,越长越难。

网友:
对面实施间隔焊接,再利用热变形在正面与反面间隔 全部焊接完后,用火焰局部加热、冷却反变形可以达到技术要求的。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搭建焊接夹具/平台?

网友:
采用反变形方案(先反弯,固定再焊接)吧,直线度要求3mm/米的要求不是很高。

楼主:
反变形难做啊,没有数据支撑,这是第一次做,无法知道反变形多少,一个没搞好,工件就变麻花了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下。
还有个方案,把槽钢点死在平板上烧断续焊,隔150烧焊200,焊接完后火加热,等冷却后再割开取出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