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延伸率的疑问

楼主(2014-09-23):
       最近设计中遇到了一个材料选用的问题,QT800-5与QT800-10两者材料性能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延伸率上,我个人认为延伸率对结构的刚度有影响但是又没有搜到支持这个观点的理论资料,不知道哪位大拿了解延伸率对结构的影响。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延伸率与弹性模量是否存在一定关系?

网友A:
如果你确认延伸率是塑性范围的性质,  那它与刚度就不必联系在一起.

网友(点评):
我们测量材料延伸率都是材料破坏后测量。

网友(点评):
和边界条件一样, 问题的范围必须得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确认延伸率是塑性范围的性质,  那它与刚度就不必联系在一起.

延伸率的确是描述材料塑性的,其实这个问题可以换一种方式问,塑性对结构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点评):
"延伸率对结构刚度的影响" 与 "塑性对结构的影响" 应该不会是同一个问题.

网友(点评):
延伸率是描述一个材料塑性高低的,所以这个问题一定程度上也是塑性对结构有什么影响?

网友:
结构刚度与下面2个因素有关
1. 形状、尺寸
2. 材料的E或G。
从LZ的陈述看,结构的形状尺寸不变。所以你只要知道材料的E或G有无变化,就可以推出结构刚度有无变化。

网友(点评):
我想知道是选材时E和G都相同的条件下,如何选择延伸率?

网友(点评):
如何选择取决于你的要求啊。

网友(点评):
如果我对一个零件刚度和强度有要求,QT800-5与QT800-10的E和抗拉强度都一样如何选择?

网友(点评):
见7楼回复。

网友:
延伸率断面收缩率同属材料的属性范畴,就QT800-5而言它的塑性很小,与HT相比有一定的塑性,也就是讲在有微量形变的时候材料的组织结构不会破坏。

网友(点评):
那得看微量变形是塑性的还是弹性,如果咱们在弹性变形的范畴下讨论这件事情,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点评):
上面没有讲弹性变形吧。

网友(点评):
弹性变形能恢复,塑性变形不能恢复

网友:
刚度是抵抗弹性变形的能力,跟E、G和结构有关,延伸率是塑性指标。好像前面都有人说了...

网友B:
LZ ,我知道你意思了。
举个例子,有一个结构,你要在一个脆性材料和一个塑性材料之间选择。
2种材料强度一样,E、G也一样;只是一个脆性、一个塑性。
你会选择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我知道你意思了。
举个例子,有一个结构,你要在一个脆性材料和一个塑性材料之间选择。
2种材料强度 ...

如果我的零件就受静力,单从性能上将没法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的零件就受静力,单从性能上将没法选。

1. 那说明2种材料都能满足要求,任选一种即可。
2. 或者你把详细的工况用处发上来,我帮你参考下。

网友C:
这种材料一般用来做曲轴,因为锻造需要较好的延伸率,否则会开裂而不能使用。
其金相为珠光体+铁素体。

如果你用作机架的话,那良好延伸率是可以阻止结构的“散架”,避免不必要的危险,还可以降低一些核心部件的损坏。

呵呵,任何设计只要你从效费比上考量,都可以得到一个良好的解释。

网友(点评):
这两种材料都是球墨铸铁,延伸率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材料一般用来做曲轴,因为锻造需要较好的延伸率,否则会开裂而不能使用。
其金相为珠光体+铁素体。

...

球墨铸铁能锻造?

网友(点评):
对不起,我错了,曲轴一般用钢锻造,球铁一般是铸造。

网友(点评):
铸铁不能锻造的原因就是里面的石墨会锻造力而滑移,造成应力集中,所以铸铁一般不适合锻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