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可以做渗氮处理么

楼主(2014-09-23):
如果可以,渗氮之后是不是会变脆,维氏硬度能到多少,304渗氮有什么用呢?如果有用对氮化层有什么要求?

网友:
不锈钢渗氮前需去除工件表面的钝化膜,对不锈钢、耐热钢可直接用离子氮化方法处理

网友:
不锈钢离子渗氮,增强表面硬度,但防锈功能要比原不锈钢下降

网友(点评):
大侠渗氮还没有不锈钢耐蚀功能强吗

网友:
你用304是不是为了防锈?渗氮后表长时间会有锈渍的,钢的性能降低了。渗氮为了在打磨后能达到表面强的光洁度!

网友:
正好遇上这个问题,我们单位做一批不锈钢的活,要求表面硬度达到60以上,应该怎么处理。如果渗氮的话将来表面怎么做防锈处理?

网友(2014-10-29):
304要固溶,硬度能达到多少呀

网友(2014-12-26):
304要固溶,硬度能达到187H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