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位五通电磁阀中压式的疑问?

楼主(2014-09-23):
三位五通电磁阀中压式,在中位时,气缸两端充气,是不是相当于气缸两端导通,此时用手可以轻易的拖动活塞杆?

补充内容 (2014-9-23 21:23):
补充,4楼

网友:
你理解错了
中压是进气口打开,排气口关闭,不是两端充气
单作用气缸两侧的受力面积不同,
双作用一样

不知道我说错了没,错了请指正

网友(点评):
进气口打开,是不是就是气缸两个口接通气源,这样的话,气缸两端不就在电磁阀中接通了吗?

网友:
此时双向承压,两口均接压缩空气,向任何方向移动都要很大力。你说的是中泄,和空气接通

网友(点评):
请问很大力是多大的,要比负载大吗?

网友(点评):
是我搞错了,有高的停止精度,但有轴向力可以移动。

楼主:
理论上气缸两端压力相同,可以用手推动的,不知道哪里理解错了?

网友(点评):
这样你肯定没法用手移动气缸活塞杆了

网友(点评):
拉动活塞杆,气体可以从左端气腔跑到右端气腔。。

网友(点评):
是不是使用中压电磁阀,气缸在停止时,轴向不能有负载,若有负载,活塞会移到气缸的一端?

网友:
没有意义

楼主:
有没有大侠科普一下。还是没有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