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筋拔模问题

楼主(2014-09-23):
各位大侠,我想请教下以下图片有R角的加强筋为什么R角的宽度比直线型的要宽呢

网友A:
没看到左边那个加强筋带明显的稍吗,底宽可以保证当量宽度等于右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左边那个加强筋带明显的稍吗,底宽可以保证当量宽度等于右边的

什么意思?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