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路接近开关和电磁铁这么接行吗?

楼主(2014-09-23):
8路接近开关和电磁铁,接近开关常闭,电磁铁常吸。目标经过时,依次感应接近开关,把相应电磁铁断开。
 接近开关如下:

电磁铁见上图,选24V的。
把电磁铁作为负载,两根线直接接入接近开关。然后8路并联,接24V直流电源,保证电源功率大于32W(4Wx8)即可。
 行吗?
 十分感谢!

网友A:
接近开关不能直接控制 电磁铁嘚

网友B:
开关会烧掉,300mA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会烧掉,300mA不行的。

电磁铁选24V,电流为160mA,为什么还会烧呢?

网友(点评):
160mA是稳态电流,启动电流是3倍左右。

网友(点评):
谢螺旋线兄!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近开关不能直接控制 电磁铁嘚

这样行吗?如下——
接近开关选常开型,12V供电。负载选5000欧,保证负载电流小于300mA。
接近开关常开时,BK端为12V;三极管断开,继电器1和2接通,电磁铁得电,常吸。
接近开关检测到目标时,BK端为0V。三极管导通。电磁铁失电断开。
对吗?
谢谢!

网友(点评):
电磁铁和接近开关 24V直流供电 把接近开关接到 到继电器触点当开关用 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点评):
都继电器了,三极管 就不要, 单纯走 24V直流 接近接 ,开关控制继电器吸和 控制电磁铁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会烧掉,300mA不行的。

你在5楼点评的意思是这样吗?
选24V的理由是什么?
另外,这个二极管还需要吗?
十分感谢!

网友(点评):
如果想省事,那就用标准的中间继电器转一下。三种元件都是24V,那就用24V。续流二极管不能省,选带续流二极管的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如果自己做电路板,那可以参考下固态中间继电器的电路,自己做块板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想复杂了,直接买大电流的接近开关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磁铁选24V,电流为160mA,为什么还会烧呢?

十分感谢!
我不敢整太复杂了,理解能力有限。接近开关、继电器、电磁铁这些都是第一次弄。
我感觉5楼的原理图是可行的。那么我想把R1、三极管、蓄流二极管以及继电器这块弄好就可以了。其他就不改了。
24V可以减小电磁铁的电流,所以12V就不考虑了。
我看到继电器有5V、9V、12V、24V这几种。24V肯定不行了。那么5V的行吗?
三极管电路还有一点点基础,所以我想把继电器选好,把R1设计好就行了。
再次感谢!

楼主:
9012过流可达500mA,是24V电磁铁的稳态电流160mA的3倍还多点。因此想改成上面的电路。
问题是,9012饱和导通时压降为0.2V,这样电磁铁上的电压为23.8V。不知行吗?
如果不行,我想改成下图:

有问题吗?
感谢!

网友C:
电磁铁必须加续流二极管!!!9012太小,建议选1A以上的开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铁必须加续流二极管!!!9012太小,建议选1A以上的开关管!!!

谢谢!!!
我看到天猫上有卖继电器模块的——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1z10.5.w4011-7965582447.256.MNYD4v&id=39480618661&rn=b4f292d8e9e5f87e0c011f0ef7b50edd
想买来试试。您看靠谱吗?

网友D:
用中继中间控制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中继中间控制吧哈哈

10楼说的那个卖家的东西有光耦,网上学习了一下,才知最初的图加光耦为主流方案,光耦作用大大的。

网友:
不用那么复杂,你买个PLC就成,想怎么控制都行,智能,不知道你用在那上面的

网友(点评):
The aforementioned is higher to me, not easier to me. 3Q!

网友(点评):
这还买PLC 用大炮打蚊子?

网友(2014-11-06):
本人电子小白 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