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加油在哪里加

楼主(2014-09-23):
公司有一台北一 立铣 xa5032  一台沈阳  ca6140 2台工作10年头了,还没加过油,请问有谁知道这2台机床在哪里加油,加什么油,加多少呢?

网友:
10年不加油 还能运转?车床把床头箱盖子打开往里面倒油就好了,应该是加32号机油。铣床没碰过。

楼主:
不是产线,用的较少,实验室打样的。谢谢你的回答。加错了型号的油有什么后果

网友(点评):
2种油品的融合性能差,影响混合后的粘度,进而影响油膜的形成,最终影响润滑效果。

网友:
找到注油的位置,导轨,齿轮,变速箱

网友:
XA5032铣床给油点检图

网友:
CA6140车床给油点检图

楼主:
没威望,下不了。

网友:
一般都是46号机械油!~